THINKPAD E430C键盘失灵的奇怪原因

楼主(2014-12-06):
同行送来一台THINKPAD E430C的笔记本,键盘不能使用一个键都按不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键盘坏了而且THINK的键盘就爱坏,而且是这个键盘不偏宜,进价都在100元以上导致有些客户不愿意更换。报完价后同行把电脑放在这里走了,我订了一个键盘静等两天后更换键盘了。

两天后键盘到货老婆麻利的把键盘更换了发现键盘仍然一个键盘都按不出来,不会吧月亮撞地球了吗,重装一遍还是这样。我把电脑重启以后无意中按了一下键盘发现屏幕有反应,进BIOS键盘都可以使用,果断做个系统,故障一切解决!头一回发现系统问题导致键盘失灵的情况,望大家以后留个心眼。、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同行交流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真的假的爱,少见啊

网友:
应该是系统里面的键盘驱动程序丢了。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系统引起的少,有时间的话,测试的时候还是看看能进PE好使不。

网友:
修到过一样原因的,进PE能用windows不能用。果断重装系统

网友:
是的,重装系统一切OK了

网友:
汗,自己没试重启进BIOS都没试下,怪哪个。

网友:
ASUS 的机子最爱出这样的问题的, 我遇到过好几台了,开机按ESC键都可以。进了系统,键盘全部没有用,可是键盘的驱动出问题了,重装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系统引起的少

网友:
那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
系统 引起的还真是少见到

网友:
这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你老婆真好

网友:
楼主没有先进PE看一下嘛呢

网友:
遇到过系统导致键盘失灵。我遇到键盘都失灵的这种情况,看看进BIOS能用吗,或者进PE 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几次了,但都没换键盘,基本上都先PE测下的。有部分键不灵可以考虑换键盘。全不灵要不没插要不系统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哈  对于有的电脑 联可以装系统  下载TK热键 驱动后在打其他驱动就可以了  遇到 过很多个

网友:
在bios能用在里面不能用-,-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