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不触发

楼主(2014-12-06):
   接到一台同行发来的HP4416S不触发,拆开机子经测量开机键上面没有3.3V电压,看了图纸不知道开机键上面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是EC产生的吗?有人知道吗?AMD芯片组,独显,EC是KBC1091,开机键接口是CN5.板号:6050A2252301

网友:
现在是开机键上面没有3.3V电压,有人知道这个3.3V电压是怎样产生的吗?换过EC

网友:
如果外部没有上拉的话   就是EC内部抬高的

网友A:
把EC的开启脚撬起来测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上拉估计就是EC,可以先刷个BIOS看。

网友C:
英业达的板,很多开关脚都没有电压,要装是开关按键板后,按下开关才有。这个KBC1091好像是个自带程序的EC,不可随意代换。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EC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业达的板,很多开关脚都没有电压,要装是开关按键板后,按下开关才有。这个KBC1091好像是个自带程序的EC ...

我换了一个EC跟原来故障一样没有改变!应该这个EC不是自带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上拉估计就是EC,可以先刷个BIOS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的开启脚撬起来测量不就知道了

EC那个脚断开后开机后开机键上面还有3.3V。

网友:
3 5V出来没。这有个帖子你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982-1-1.html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撒。

网友:
这款EC容易坏,最好是电源管理和EC一起换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应该是ec,换吧。

网友:
很多都是外部上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