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复位都是3.3V的呢?

楼主(2014-12-06):
今天测到一个M2V-TVM华硕主板,通过假负载在CPU旁找到复位测量点电阻,后面用真U装是,测得这个电阻电压1.95V左右,请问CPU复位CPURST#电压有1.9几伏的吗?

网友:
1.2-1.8V   你的1.9也算正常吧。高一点点没事

网友:
INTEL主板的复位信号是总线电压上拉,AMD主板的复位信号是内存供电上拉。

网友:
1.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复位信号是平常是高电平,复位时有低电平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