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不开机

楼主(2014-12-06):
      今天接收一台不开机的华硕F83SE,接上可调电源0.00,很明显没有待机,先从A/D_DOCK_IN入手, Q88101 D极为19V,S极0V ,G极为18.15V,结果很明显,就是它的问题了,保护隔离过不了,Q8801为P管,要想导通,Q8801的G极CHG_PDS要为低,为什么CHG_PDS不为低呢?我们来追查它的来源, 来自于U8800充电芯片,CHG_PDS不为低的话要不就是MAX8725ETI损坏,要不就是条件不满足,先查条件吧,1脚DCIN为0V,问题就是它了,一开始我们查过A/D_DOCK_IN为19V,那么问题就在于D8801了,不看不知道,用万用表轻轻的碰了一下掉了,一看好家伙,原来是掉点了,不知是进过水还是什么原因,焊盘没有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二极管换上去,以为OK了,没有去测别的了,接上可调电源,呵呵有待机了,按下开关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进系统检测其它功能正常,唯独检测电池不存在,断电测BAT1_IN_OC#为3.3V,不对啊,正常为低,追查来源 Q9000B G极为低,Q9000A G极也为低,+5VAO能进系统不用看了,很明显问题出在R9002身上了,仔细一看这个小电阻居然只剩一半了,换上OK,到此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4-12-7 11:19):
图文中D8801是D8802才对,没有仔细审核细节,多谢小雪玲珑指出,给大家误导了,在此向大家道个歉

网友:
刚培训,技术已不错了

网友A:
请问下,楼主2脚的电压是多少?修到想同的故障。。。。

网友:
那个第2脚啊?

网友:
额 这个机器的充电芯片是8725E?我咋记得是24715啊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

网友B:
修复得真棒,但没仔细审核内容,说到的D8801二极管与发上的图片D8802不一致。图纸是与实物不相符吗?没有说明帖子难以加精

网友:
时序记得好,信号找的准,维修起来速度就是快。

网友:
实地出来的实力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复得真棒,但没仔细审核内容,说到的D8801二极管与发上的图片D8802不一致。图纸是与实物不相符吗?没有说 ...

多谢指出,没有仔细审核,是D8802才对

网友:
技术不错吗   很好呀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看的懂,,

网友:
哎,就是搞不清时序 所以经常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2脚的电压是多少?修到想同的故障。。。。

你说的是 LDO是把 你找到数据手册 5.4V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  瞬间就明白了

网友:
技术不错了阿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 LDO是把 你找到数据手册 5.4V

恩,我这里测量LDO有13V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