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12-06):
惠普511的屏,屏号是lp140wh1

网友:
型号磨掉了吗

网友:
拍的主板线路看不到,看看那是怎么设计的,拍个清点的,不要画圈

网友:
这个根本看不清,怎么认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类似场管吧

网友:
芯片爆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
过来看看  蹭蹭热闹  图不清晰 在加上经验不足 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百分之九十是 码片  型号是24C16   不是C16也没关系 直接带换就行 或者其他屏拆一个  刷上程序就OK

网友:
屏的码片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是 码片  型号是24C16   不是C16也没关系 直接带换就行 或者其他屏拆一个  刷上程序就OK

你是对的,,,,真的是码片,和24c02的应用电路一样,,谢谢了

网友:
帖子怎么关闭?

网友:
这是一个存储芯片。负责屏和主板之间的信息交换。一般不用动。有的本子挑屏的刷下这个就能好

网友: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