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就断电,什么不运行就断电。

楼主(2014-12-06):
基本经常开机就断定,而且再次开机 一直启动不开,要过几分 才能开机,并且有时候 开机就断了。不是散热问题。初步怀疑是主板啊。

网友A:
客户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网友B:
主板概率非常大,还是送修吧!

网友:
会修就,试试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补充一下 我内存条也有点问题 有时候 显示1G内存 我是两根1G的 但是我自己重新插一下 就好了 就显示2G内存了  这个自动断电跟内存接触不好 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概率非常大,还是送修吧!

补充一下 我内存条也有点问题 有时候 显示1G内存 我是两根1G的 但是我自己重新插一下 就好了 就显示2G内存了  这个自动断电跟内存接触不好 有关系吗?

网友C: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已经出保了,售后太黑,这种情况除了换主板 能修复主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出保了,售后太黑,这种情况除了换主板 能修复主板吗?

建议自己在淘宝买个主板自己换上 又便宜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自己在淘宝买个主板自己换上 又便宜又省心

确定是主板吗?反正自从出现这个情况,笔记本就没用,最近想修修继续用,反正就是开机就断电,有时候开机半个小时 正常,还有的时候 只要我搬动笔记本,瞬间断电啊 。一开始以为系统坏了,结果装系统的时候断电了,现在系统也进不去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建议楼主送到正规的电阻维修地方去吧。

网友: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主板是能修好的,只要给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问题还比较怪异  还是到专业 正规的地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