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4-12-06):
机子:HP CQ42 芯片组:INTEL I3处理器 板号:DA0AX1MB6H1 REV:H
故障现象:裸板测试,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电流跳变到0.6也是马上就掉。
维修思路:
1、某个电源没出来
2、某个电路有短路
3、南桥电路故障
4、EC有电路故障
5、BIOS程序故障
维修过程:(先易后难)按开机键测量+VIN正常,测量3.3、5V电压正常,测量各个电感电压时好多都没有,有的只有0.几V电压,可能是掉电太快,万用表没反应过来,这给维修带来了麻烦。把PQ20mos管拆了后,上电可以维持1秒左右后掉电,这时可以测量各个电感了,其他都正常,发现1.5V电压没有,锁定1.5V产生芯片PU0,测量PL8对地150多,应该正常,按开机键时测量11脚开启信号正常,15脚5V电压正常,测量12脚+vin待机时19V正常,按开机键时变9V了,不正常,这个脚正常时按开机键时是1.1V,怀疑上面PR28   619K电阻坏或RT8207芯片坏,先补焊了下PR28,哦.....1.5V出来了,接屏后亮机了,估计还会出现此故障... 再出现故障要换RT8207芯片了,先装上测试几天,确定没故障了再通知客户。

网友:
那个电阻为啥不换一个?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不错!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

网友:
思路非常好,不亏是老手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拆掉3V转换管的呢

网友A:
12脚开机变1.1V么?芯片这么设定么?没遇到过,不知道开机后会变为1.1V。。。

网友:
为什么去掉pq20就不掉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开机变1.1V么?芯片这么设定么?没遇到过,不知道开机后会变为1.1V。。。

我也没理解

网友:
也是,拆掉3V转换能维持一秒,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怎么会想到拆掉PQ20呢?

网友:
测量12脚+vin待机时19V正常,按开机键时变9V了,不正常,这个脚正常时按开机键时是1.1V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还有同问,为啥拆掉3.3V的转换电压呢

网友:
额额,楼主,12脚应该还是19V呀,为啥是1.1V的,难道芯片内部分压了?

网友:
楼主帮忙测量一下:CQ42,电源排线接口 CN17 的中间钱(第三脚AD_ID)电压???

网友:
亮机掉电的,HP G4没搞好,头痛

网友:
广达少pg掉电呀 思路不错

网友:
很少遇到这个地方引起的掉电,一般都是显卡空焊导致

网友:
有一台机子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看了楼主的解决方案,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