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70

楼主(2014-12-07):
         昨天接了一台G470,说是给别人修过,拆开一看,修的一塌糊涂,3、5V芯片都是随便吹上去的,一半的脚位空焊,一通电大短,接机,3、5V对地值只有几欧,烧机,桥烫、EC烫、网卡微烫、先把前面三个拆掉,对地值恢复到80欧左右,最后把网卡拆掉,值正常了140左右,5V烧机,USB供电转换管烫,拆掉恢复正常,大短是因为3V的上管击穿,一组上下管换掉,看图纸买了一个3、5V芯片上去,结果芯片不对,开始不知道,没想到对照图纸买的芯片会不对,最后量PU401的22脚和9脚,有4.6V和7.8V,才知道芯片不对,换一个芯片3、5V正常输出,接着不触发,怀疑BIOS,手上有一组BIOS,结果EC  BIOS在保存的时候始终报错,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进去,不行,又把EC的工作条件都量了一圈,都正常,还是怀疑是BIOS的问题,在网上下载了一对BIOS,成功亮机!
         在维修过程中还有很多坑来坑去的艰辛,我就不多说了,请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加分哦!谢谢!

网友(2015-03-28):
一般修的太烂 就不搞了  修好一般也不稳定

网友:
2修机都不怎么搞了,关键就是技术没楼主好

网友:
楼主换了那么多芯片。收价可以收得起吧?赞一个。思路清晰。报价要好高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