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PE下不认键盘鼠标

楼主(2014-12-07):
一块联想G31T-LM V1.0主板装系统时进PE无法使用鼠标和键盘,进XP系统能用,在BIOS里就没有USB键盘和鼠标设置项,不知为什么,升级BIOS是否有用。

网友A:
原来是USB接口处有一6脚小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USB接口处有一6脚小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这个6脚小芯片功用是什么?

网友:
可以升级下BIOS看看,再不行就是PE本身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察觉他坏的? 对地短路还是电压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