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5、620主板待机3.3V是产生原理

楼主(2014-12-07):
谁能告诉我这块板的待机3.3V是由什么芯片产生的     Dell5、620主板

dell GX520 620 F8099 A06.pdf

网友:
大恩必答谢啊

网友A:
5vsb正常。PCI3.3v不正常,电压一直跳变1.5到3.3

网友:
看一下还要5分,哪个帮你

网友:
要看驱动芯片和负载电路

网友:
是电源3VSB过来的吧

网友:
可以加我QQ   直接传给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正常。PCI3.3v不正常,电压一直跳变1.5到3.3

我也没办法,下载附件都得收

网友:
我主要就是想知道是哪个芯片提供3.3v待机的      找了半天  找不到

网友:
哈哈  问题 已修复      q7
    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找到还是参考啥电路的吗???不过你有电路图了啊。。能找出来吧

网友B:
又看见一个小小白发贴子,在灌水,图纸都要5分,没人回复,自己一直回复,讲这个过程,我想说讲这个过程,不可以在正问讲吗?》 徐总不管吗?

网友C:
怎么修好的???说说过程啊!!什么问题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看见一个小小白发贴子,在灌水,图纸都要5分,没人回复,自己一直回复,讲这个过程,我想说讲这个过程, ...

绝对没灌水 ,  刚开始  是真没找到,  都来找到了  ,没人回复我,我就得把问题说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说说过程啊!!什么问题来的!

不触发,待机3.3V电压从1.5到3.3v反复跳变,诊断卡3.3V闪烁。嘿嘿  过程就是跟5vsb有直接联系的三极管,mos管拆掉,主要只看他还闪不闪,结果拆掉Q7时,直接亮机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