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内接不亮外接显示

楼主(2014-12-07):
起初判断是显卡的事儿就换了显卡,但情况如故。没办法就交给师傅了。师傅看了一会儿说可能EC坏了。换了果然好了。理由如图示。EC到屏线接口的两个信号   LCD_TST和LCD_BAK# 阻值偏低(不亮时100多正常亮机时400多)

网友A:
楼主说说LCD_TST和LCD_BAK#  是什么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LCD_TST和LCD_BAK#  是什么意思 ?

不知道啊,误打误撞

网友:
你这个没8声响是吧。。如有8声响那就是没认到屏。昨天搞了个M4040也是外接显内屏不显。APU双显卡的。不过有8声响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无8声响显示。查了一大圈最后拆掉屏取接下屏线好了。显示了。。。

网友:
蒙的  呵呵    也不错啦

网友:
我有一台HP g6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不显,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我上次有台没有修好   还有这种机这个问题   也换EC来试试

网友:
难得的一次,这个信号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下次再有这种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
这2个信号是干甚用的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下次要注意下

网友B:
看来很多人修机器信号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都是靠蒙的,我也是经常蒙好的。这两信号应该是内屏外屏的切换信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人修机器信号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都是靠蒙的,我也是经常蒙好的。这两信号应该是内屏外屏的切换 ...

看似一个是 LCD_BAK 背光开启 一个 LCD_TST 屏检测
是点亮内屏的关键

这两个信号多在DELL主板 LCD 的设计中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似一个是 LCD_BAK 背光开启 一个 LCD_TST 屏检测
是点亮内屏的关键

谢谢版本的解释,收入脑中,下次遇到测一下加深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LCD_TST和LCD_BAK#  是什么意思 ?

这是屏检测信号吧

网友:
反感测都不测就直接换元件,很明显的通病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人修机器信号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都是靠蒙的,我也是经常蒙好的。这两信号应该是内屏外屏的切换 ...

芯片资料可查  这个在哪查到的?感谢

网友:
只认识一个背光开启信号,屏的检测那个就不认识了

网友:
你师傅真好,没叫你直接加焊桥……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这两个信号, 靠大组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