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H81MC-Q3

楼主(2014-12-07):
磐正H81MC-Q3新板,上G1860不显,CPU也是好的,用G1840也亮,求助?

网友:
那应该是cpu不支持集显吧

网友:
不支持那显卡呗!!那张能点亮换那张!!

网友:
先易后难,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就会好了吧

网友:
没错这种现象最严重的应该是V星H61M-S51 MS-7824了。现象相同。刷BIOS OK

网友:
那应该是cpu不支持集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