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

楼主(2014-12-07):
b460无代机通病,如果没有进水,待机有3.3   5v线性都有的话不出待机,可以考虑刷个BIOS,ec旁边的BIOS

网友:
EC的bios从哪里找呢?楼主能说下吗?我是新手。再次多谢。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这机器好奇怪  35伏总喜欢腐蚀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那海绵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办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直接刷EC 。是IO旁边的那个

网友:
一般刷EC就能好了。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额额,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ecbios论坛上应该有

网友:
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加下我好友  我发给你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腐蚀俩电阻

网友:
恩,这个算是个通病,我遇到的很多了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可以提高阅历技术

网友:
通病,遇到过,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个 毛病遇到过,楼主发 个EC-bios

网友:
这款机器容易 3 5V供电那里烧了,  而且供电旁边的两个好像是100K 电阻也容易腐蚀。

网友:
也就是不触发了,

网友:
一刷一个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刷BIOS 后就能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