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楼主(2014-12-07):
开始接到手是白屏,会掉电的,先决定把白屏修好,测了下屏线接口19V有供电,但是屏的LCDVCC没有供电查图纸看到 追查来源: 图中Q4没有工作,测Q3也没有工作,不想再查下去了,因为此板还有一个掉电的问题,要快点,就把Q4拆了,直接短接过去, 过后显示了。但是一到显示就掉电,于是,开始了慢长地追查掉电,过很久找到了一点思路。那就是测掉电时的一些电路的工作情况, 掉电时开启信号没有,这样就想到了IO和南桥,南桥是换过的,那IO的可能性很大。又近一步追查。 最后查到是图中的 这个三极管的G极电不稳的问题。直接短接后不再掉电了。开机显示后没有系统,进PE装系统后可以了。

网友:
楼主怎么查到的三极管g级电压不稳     思路很重要  楼主是否共享下

网友:
楼主这是查到哪  短接到哪的节奏啊

网友:
图中都有写的,那个三极管就查IO的信号时发现的

网友A:
应该是短接那个三极管吧 SD级吧,不是说G级控制级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短接那个三极管吧 SD级吧,不是说G级控制级电压不稳定吗

是的,短接下就行了,

网友:
你不找下那个G级信号来源为何不稳。修东西要治本呀。你这不是又留个问题给自己

网友:
看不清楚,,,那个三极管,,,这个机器问题掉电不好修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查到那个三极管g级电压不稳的 ?

网友:
看到东芝M300就想起NEC电容   维修过程精彩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有机会向你学习下

网友B:
ibm 屏供电保险断,开机掉电,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屏供电保险断,开机掉电,通病

高手啊,呵呵

jys

网友:
东芝 M300,修好了吗

网友:
请楼主仔细讲一下,我也没怎么看明白 。

网友:
s楼主 掉电  是怎么查到一个三极管 G极不稳定的呢 这个很重要 掉电没示波器的 话很难查

网友:
支持一下赚点分!

网友:
会有后遗症的 要仔细哟

网友:
其实这机屏线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