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41

楼主(2014-12-07):
主板: ,大概查了下,全板无供电,按INTEL的上电时序测,内存——北桥——总线——CPU.先修内存供电,测内存边上的电感阻值有些低点,又测内存的供电管发现内存供电管对地了,找了个内存供电管换了后。内存电还不出来就又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后电出来,只有1.2V 先不管了,再测其它电压有出来没,测北桥没有供电。按查内存供电管的方法测北桥供电管,是坏的。又打了下北桥的阻值很低。 换了个供电管后电压还不出来。那只能说北桥不行了。(拆桥换桥过程此处省略……)拆掉,换掉后,电压正常出来了。一路跑码。

网友:
换北桥  、收了多少大米啊  要是我们这 直接叫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换下来的坏北桥可以兑换2块钱,可以炼金子。AMD的就不行了,玻璃的!太脆了

网友:
前程无量。主板要换桥客人出的起价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北桥非常贵

网友:
是的,我上次碰到二代内存槽主供电只有1。05V,但内存电感供电有1。8V。也是桥坏。

网友A:
平常的维修80,,换桥你收了多少??

网友:
换桥一般都不搞了。笔记本的就不同

网友:
此处 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换桥了

网友B:
换桥怎么地也得2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怎么地也得200多吧

200多不会有客人愿意换的,换旧板也不要这么贵吧,lz应该是修给自己的吧

网友:
北桥是不是难换啊?

网友:
换北桥客户一般都不愿意换吧

网友C:
LZ没图纸,只能按时序修,不过动不动就换管拆桥,这样真的好吗?呵呵

网友:
北桥都换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的维修80,,换桥你收了多少??

我们只是打工的,不参与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没图纸,只能按时序修,不过动不动就换管拆桥,这样真的好吗?呵呵

我也是感觉不太好,但是桥还没法的

网友:
只做维修,不做二手还是可以这样做

网友:
学习了,换桥我没把握,还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