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原装机

楼主(2014-12-07):
这是精英代工的HP主板。问题是图中这样的 。上网查了下还有很多人都遇到过,有的是换个电阻就好了,就在网上找了个图纸 945GCT-HM

网友:
哈哈,这都可以??

网友:
你有电路图应该知道那管干吗用的呀一笔带过不够细

网友:
也是误打误误撞的

网友:
风扇检测电路有问题,,,有图纸就好修,,没图纸就把风扇旁边的那些电阻啊,电容什么的换掉,,可能就好了!!

网友:
风扇报错,看MOS有无电压就OK了吧

网友A:
那个管子是驱动风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驱动风扇的吗

不是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