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第二次开才显示

楼主(2014-12-07):
接到一台HP 541的机子,第一次开机叫流0.7几,没显示,第二次开才有显示,供电都正常,求高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好的经验。请教大家各品牌的EC bios从哪里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好的经验。请教大家各品牌的EC bios从哪里得到的?

。。他分享给你啥经验了。。??论坛里下的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稳妥。不行而且没思路的话还是别搞了,能亮能用的 扩大故障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