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E 拔掉cmos电池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触发,再次插电又可以自动开机

楼主(2014-12-07):
   前几天小学同学带一个朋友来找我修一下本本,看外观是一个粉色的华硕 ,瞬间头大,接电源自动开机了,竟然亮机了!这本是被人修过没修好的,拆开看一下板号是华硕K43SD, 这个板目前无PDF,只能慢慢摸,盲修了。检测中发现必须把CMOS扣了就可以每次自动开机,但是开机后关了还不可以开机。我以前修过几个都是ETC电路的问题,但是发现RTC电路没问题。(下面一部分我是参考论坛一位朋友的步骤)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2 按开关键无跳变 由待机公共点应有电压 实测 19V EC型号是IT8572E ,下面就按不触发思路开搞 由于没图纸 借K42J的图参考 (因为有人说IT8570 和IT8572通用)

1按开关键   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变 EC56PIN PM_PW RBTN# 有3.3V左右电压但不跳变"
2 量EC各供电脚 正常3.2V
3量EC复位3.3V
4量EC时钟 128脚 无电压 EC 2PIN EC_XOUT 3.3V
5 LID SW# 3.3V
6 ACIN OC# 无电压

以上这几个条件 都是我修不触发必量条件没有发现异常 由于没有找到EC的时钟晶振又没有图纸 先跳过EC时钟 再找找其它方面
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继续。。。。。。。。
刷个BIOS吧,刷过后没样 还是不触发,换个EC吧,还是不触发,纠结中 ! 然后参考K42J的时序图一个个测,当测到PM_PWROK时机子竟然开机了, 电流飞快的往上跳,再按一下开关键有关机动作,又按一次,可以开机。接上显示器 完美亮机。我测量发现此脚对地阻值正常,电压也有就是不跳变,没办法,有个点位还不会用,我就想,把这个信号拉开关上可不可以?然后就飞了跟线到开关 ,呵呵,结果是可以!到此维修完毕, 这是半个月前修的,写的不好,勿喷。

网友:
原理说不通

网友:
PM_PWROK和触发没关系吧

网友:
我也没搞懂。。。。哎 这破机子修的

网友:
什么屁理论  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华硕断线的故障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上次修一台也是K43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也是没上COMS自动触发,经过排除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变, 但是开关没跳变, 就从EC125角飞条线到开关就好了

网友:
厉害,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回来换板了,没想到这个方法

网友:
楼主好NX,居然把PM_PWROK接到开关上,好了,不说了,下次遇到了我也这样干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  下次修到了 注意下

网友:
吸取经验。

网友B:
从楼主讲述看,这机器应为EC故障。换EC估计能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一台也是K43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也是没上COMS自动触发,经过排除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 ...

恩 你这个说的通,我这个不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讲述看,这机器应为EC故障。换EC估计能彻底解决。

差不多,但是这个EC料板很少,所以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但是这个EC料板很少,所以就。。。。

是呀!实在不行了,再干!

网友:
LZ说当测到PM_PWROK时,是测它的电压还是阻值呢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能搞好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没看懂呀!!

网友:
高手还是有啊  ASUS的机器真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