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G41 卡logo

楼主(2014-12-07):
一块 联想G41M3主板,故障是卡死在logo界面,拆外设,无果 直接更换南桥,ok
还有一块戴尔G41 也是卡logo, 看到声卡 好像有点黑,好像烧焦的样子,拆掉。开机跑码logo一闪而过,拆个好的声卡上去ok
闲得不行发个帖玩玩 哈
卡LOGO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引起,,外设拆完不行再考虑南桥!!!楼主不错啊!!

网友:
卡loogo多半都是南桥坏了,声卡坏了也这样,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都知道卡LOGO是外设,要不南桥,再次BIOS……

网友:
又是声卡坏了

网友:
好帖,好东西要分享,让小小白长知识

网友:
很好的经验累积,老板辛苦了

网友:
我是一个小白 我只是来学点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基本就是声卡和网卡

网友:
上次遇到是bios,刷就好

网友:
挡logo的刷bios换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前几天我还遇见一个是键盘后面的电容

网友:
经验呀!楼主相当于秒杀呀!!

网友:
,楼主维修高手啊果断卡LOGO,先断外设,不行就干南桥,学习了

网友:
有技术有量,经验大大的不断积累。很仰慕

网友:
这都是经验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