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HL-2240 Drum灯常亮

楼主(2014-12-07):
兄弟HL-2240打印机 Drum灯常亮,无法打印,晕丝清过不行,哪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打印提示什么,是不是硒鼓报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提示什么,是不是硒鼓报错  ,

这个指示灯就是硒鼓寿命进让更换硒鼓,按打印任务无反应打印机不工作

网友:
去百度查清零硒鼓

网友:
更换国产硒鼓要清零

网友:
不知道联想的2400和兄弟的2240是不是一样的,联想2400,开前盖,按住GO键,当灯一个一个亮完后,把硒鼓取出再放进去,合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