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 开机有电不显示

楼主(2014-12-07):
新手..大虾给个方向了..

  ASUS X44H  开机,指示灯亮,硬盘响一下没声音, 屏显  无,接外屏也不显示,指示灯一直为开机状态 ,光驱可进可出..

网友:
干下显卡 试试  不行刷BIOS

网友A:
外接式切不出去 还是切出去没显示?  要是没切出去的话 试试上半身先,直接干芯片有点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式切不出去 还是切出去没显示?  要是没切出去的话 试试上半身先,直接干芯片有点悬啊

外接的话,屏显一直是     检查信号线  ....
应该是没切出去啊..是不是显卡真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的话,屏显一直是     检查信号线  ....
应该是没切出去啊..是不是显卡真的挂了?

那是没切出去。。。。 还是先试试上半身,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给的信息太笼统了,说仔细的点

网友:
就提供这点信息估计没人能帮得了你

网友:
先干 一下显卡  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