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楼主(2014-12-07):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Y460本本 开机显示一下LOGO就黑屏开始以为是显卡做一遍老样子 这是哪的毛病

网友:
系统呢??考虑过没?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

网友:
是屏还是灯管

网友:
散热?硬盘,系统,外设接触不好,短路?什么原因?

网友:
换CPU试试呢?我今天遇到和你的问题一样,换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