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加电 不工作 示波器 有2次跳变 像是 卡 显卡换了 故障依旧

楼主(2014-12-07):
B460 加电 不工作 示波器 有2次跳变 像是 卡 显卡换了 故障依旧
各个电感 电压正常 , 桥显卡内存 都不缺电, 刷过 BIOS  EC  换过 桥 显卡 ,电流 裸板+散热器 1.1A  1.3A   1.5A  1.25A  不变化了  用 示波器 测试内存 排阻 有 2次 明显的 波波  然后 不动了  ,求 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CPU上下管 查了吗   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
基本上的各种电 都不缺,这种状态 已经 跑马了

网友:
等解决方案

网友:
看电流都已经跑码了,建议换个CPU测试,重新加焊显卡,换显卡BGA做好了吗?

网友:
换CPU试试,铁皮管有无变色?

网友:
换桥吧,桥性能不良

网友:
这款机子CPU供电的铁盒子有问题比较多     我修过电流和你的一样是铁盒子跟IC坏

网友A:
B460的CPU供电应是铁壳管子吧!易坏,易烧CPU。如果CPU供电部分修过,建议再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已经跑码,是不是就可以说CPU是好的了

网友:
CPU  换过  故障依旧 CPU  的 各个 电感 都有电 铁壳MOs  无异常

网友:
BIOS 多刷几个 好好试试

网友:
等待解决翻案

网友:
铁壳 MOS  62882  换过故障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的CPU供电应是铁壳管子吧!易坏,易烧CPU。如果CPU供电部分修过,建议再检查一下。

cpu电压都正常了,还会和铁壳有关系吗?

网友:
外接能显吗?

网友:
遇到一个  不出 集显供电的 进来看看

网友:
时钟方面查查

网友:
不懂。换板就干脆了

网友:
换南桥一定好

网友:
这机器是不会出集显电压的 可能要进系统才会出吧

网友:
搞了这么多、。 要我就直接换了不然以后麻烦不断

网友(2015-01-13):
谢谢各位的关注 ,那个主板已经搞定了 具体哪里坏了 暂时不说 哈哈

网友:
分亨一下吗

网友:
换主板,这主板难修

网友:
集显供电看看

网友:
换南桥   或者cpu供电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家伙,,大家在帮你分析问题,,你修好了同,,也不讲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自私的家伙应该把他踢出论坛,本来是大家学习互助的平台,可他到好只有求助大家,修好了还不跟他家分享!

网友(2015-02-14):
这个机子南桥坏的比显卡多,建议还是换一个南桥也不要换显卡,本人修到的就是这个桥坏的多!

网友:
大家都在积极的帮你解决问题!都在帮助你!不管有没有帮到你,但是大家都在给你分析,分享!而你这般做法有些小气!

网友:
上次有台也修不好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机子

网友:
卧槽,楼主你好坑

网友:
B460我遇过,铁壳子烧了,结果把3对全换了,换了后才发现cpu也烧坏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接口芯片和USB,桥,显卡条件

网友:
楼主太不是东西了

网友:
B460  主板 确实是修好了了 不过走了好多的弯路  其实   是 客户 没有交代 清楚 ,客户私自 拆机 清灰 导致 不亮机,而送机的并不是机主,中间转了 几手 ,到了 我这里 我 根本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造成 不亮机,其实 是客户 螺丝 顶断一个连线 ,碰掉 一个 电感 ,不仔细看 根本 找不到  我误导大家了

网友:
CPU供电管拆下来看看,糊了没,,,还有换U试试。。。遇到这机子几个坏U的了。

网友:
测试CPU 供电芯片  39脚是不是有电压 没电压直接拉一个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