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白郁闷的DELL V130内存复位DRAMRST#

楼主(2014-12-07):
第一张上手板,真尼玛无语了。。。。。。      BGA焊接的CPU 三代I系列

HM57的桥,到手电流跳变,0.2-1.2瞬间掉,估计可能是有保护。

摸到HDMI芯片和网卡发烫, 并且供电3V_RUN短路,拆掉两个芯片,测3v_run转换管后级,不短路了。满以为上电可以亮机。其他供电正常。结果。。。。。。你懂得:Q:Q
插电正常跳变到0.722-0.724-0.726-0.728-0.729.。。。。0.731

,后来查到 内存复位信号0.2V,排查桥和CPU相关的小电感,都正常有电。。拆掉R988和Q901,直接1.5V上拉到Q901 S极的位置,结果,依然被下拉到0.2V。。。DRAMPWROK以及其他PG正常,BIOS 也刷过了,复位信号始终是低的。。。。。复位在什么时候发出高电平信号???高手冒个泡指点下

网友:
收到PWROK MEPWROK sys_pwrok   发出复位,LOOPBACK也有收到才能自检

网友:
PLTRST 分压变成CPURST

网友:
内存复位意义不大,不过能证明没跑吗

网友A:
因为电流跳变,0.2-1.2瞬间掉所以HDMI芯片和网卡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会不会跟你拆掉的两个芯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跳变,0.2-1.2瞬间掉所以HDMI芯片和网卡不会有问题,

这个跳变是由于网卡和HDMI芯片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你拆掉的两个芯片有关系?

芯片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