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板号:DAR13JMB6C0,无声音,换声卡芯片无果

楼主(2014-12-07):
HP G4 板号:DAR13JMB6C0,无声音,换声卡芯片无果,声卡芯片是IDT 92HD80B1,换两个,都是找不到设备。供电都正常,也无短路,不知道还有何原因,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刷BIOS,是不是可行,下载试试,如果可行,再给回复。

网友:
很少修声卡电路,没办法给你思路了。

网友:
是喇叭没声音还是内外接都没声音?

网友:
声卡总线,时钟,南桥,不过bios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刷BIOS后,也不行,还是没找到设备,所以,就谈不上装驱动了。现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
本子装的什么系统,前天接了一例装XP 不行 WIN7声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