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共享被大厦屏蔽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07):
硬件准备工作:
     主机:win7系统,双网卡,一块网卡连外网,做拨号用;另一块网卡和从机网卡相连,网线必须是交叉线。
     从机:winXP系统,单网卡即可。
1.确保主机、从机之间网线连通;

2.主机设置: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然后选中两个本地连接--右键单击--桥接,之后会多出一个网桥。这里注意,两个本地连接均不必设置IP,保持自动获取即可。。。右击 宽带连接-属性-共享,把所有勾都打上,确定后,主机设置完毕。

3.从机设置:从机设置也很简单,改IP地址:192.168.137.***(***为2--255之间任意数字);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37.1
首选DNS服务器:192.168.137.1,设置完毕,不出意外应该就能共享上网了。

这两天网上搜索加上自己琢磨得出的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最后不得不说win7的网络设置比winXP方便很多。。。按照这个方法用了 半年了    最近却链接不上了   大哥们 怎么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
尽快看 有懂的兄弟们 给我回复oo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路由器呢? 难道路由器也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路由器呢? 难道路由器也封了?

大厦只给一台机器上网的有限制 一台电脑1200   两台电脑2400  这么收费的

网友:
一台1200?这什么大厦,真黑啊。

网友:
就是这个效果的

网友B:
带认证的路由,改mac搞定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认证的路由,改mac搞定它

有没有具体的 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 说法

这个网线插随便插那个电脑   都是好用的    只是需要宽带连接 填上指定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实现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