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除这个电阻直连会有问题么?

楼主(2014-12-07):
移除图片中红圈处的1k电阻会有什么问题么,会不会导致coms电池的电 流失加快,因为没学过系统的电路知识,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电阻移掉了,你的电池就不能给南桥的晶振电路供电了,这样会造成时间不对。某些主板会造成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移掉了,你的电池就不能给南桥的晶振电路供电了,这样会造成时间不对。某些主板会造成无法开机。

我有拿去直连也不行么

网友B:
不可以的,这个是RTCRST复位电路中的电阻,没有它,南桥的RTC电路无法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这个是RTCRST复位电路中的电阻,没有它,南桥的RTC电路无法复位。

正解,会引起时序不对,无法开机

网友:
不能直连,电池的电放的很快不是这边的问题,一般是二极管后面电容漏电

网友:
这是RC复位电路,电阻R不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