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2-07):
     我今天修的一个y485频繁掉电,我就在网上看他们说驱动的事   但是我在bios下也掉电    我不进系统啊     差不多两三分钟     我温控换了   bios也刷了    北桥也动了     实在是没辙了    跪求各位大仙指点迷津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容漏电把  这个不好修 想别的办法吧。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是慢慢查,或许就是个小东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