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不触发故障修复

楼主(2014-12-07):
同行拿来一片ASUS P5KPL -AM SE主板,说是不通电问题,拿到手里,目测外观,打电感对地值,都没有问题,然后就测上电条件,待机有3.3V,但发现开关针没电压。于是跑电路,没跑通到哪个上拉电阻,此板的IO型号为W83627DHG-A,测61脚供电有3.3V待机电压,68脚也有3.3V待机电压。按照这样IO的触发方式,68脚应该与开机针脚相连或者通电电阻相连,于是从68脚旁边焊点飞线到开机针脚,一测开机针有电3.3V,触发,发现诊断卡都亮点了,拔电,装上CPU,内存,开机一路小跑,就直到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真实第一次发贴,也希望分享一下经验与修好板的成就感!

网友:
学习了,你这招我也曾经试过,但上电后还是掉电,然后触发不了了*

网友:
楼主吊啊!!直接把上拉电阻忽略了!!飞线!!

网友:
给力。断线还算比较好修的,候兄加油啊

网友A:
有个882上拉排阻被楼主忽略了

网友:
话说你应该跑一下线路,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楼主这个应是开关针到IO的68脚间断线了,而上拉电阻正好与68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882上拉排阻被楼主忽略了

是822的电阻吧 !!5楼 的兄弟

网友:
都是822惹的祸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接个电阻装上应该好些吧

网友:
822电阻吧?!

网友:
短线了或者是哪个822坏了

网友:
跑跑线 看下是哪里短线了

网友:
不怕返修么

网友:
学习了,楼主应该仔细跑下线路,华硕822排阻故障率挺高

网友:
822 才是真正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