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场馆测试

楼主(2014-12-07):
今天来了太B460的机子,短路,大短,拆开来测量发现,铁皮烧了,换上几个不短了
试着测了几个八角场馆,发现个问题万能表sd,,,ds都能导通的,只是阻值略有不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类管子要怎么区分是N沟道还是P沟道呢

网友:
场效应管当G极存有电荷时,其D、S极就是导通的,所以维修中应注意所有场效管的G极不能在悬空的状态下通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判断场 效应管好坏时,应将其G极与S极短接一下再测D、S极间阻值比较准确!你那几个八脚场 管可事先短接一下G、S极,此时D、S极可能不导通了,因在线路中测量,没有取下来测理的准确。

网友:
SD  DS 都导通的话,那是坏的吧,短接GS 放放电试试,还 是导通的话,那就真的坏了。
八脚场管的话,S-D有压降,就是N管,反过来就是P管咯(没记象错的话)。。。
呵 呵 呵 呵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