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USB 触摸板都不管用,开关机没声音。

楼主(2014-12-07):
一台联想G465C,拿来时候开机不显示,换一条内存好了,但是开机进系统之后触摸板,外接USB鼠标都不管用,按开关能关机。
关机插U盘,BIOS里面也没有认到U盘,刷了BIOS也没好。
是南桥坏了 吗 ,这个南桥不太好做,有灌胶。

补充内容 (2014-12-8 12:09):
补充一下,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机器是进系统之后,所有输入输出设备都不管用,键盘,触摸板,USB口  都不管用,装了系统,BIOS恢复了出厂,刷了BIOS,换了 IO ,南桥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进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开关,U盘启动可以吗?在PE下是否USU可以用。排除软件。我偶遇到过E40就是有开关键盘,差点以为键盘坏了,之前有个4E0不开机修好,就以为键盘USB不能用。没修好。还有个戴尔的本国外带回来的三歌USB有两个不能用,开始估计硬件问题打开一看,原件很少。再加上买的时间短,坏的可能性不大,装好,在PE下可以用,说明不是硬件,是驱动,win7 32位改装64位打驱动好了,

网友B:
打USB接口对地阻值是判断南桥好坏的最明显的方法!怎么不用呢?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量一下USB接口的对地二级体值看看吧,USB3.0的接口要装驱动的吧

网友:
USB接口容易坏,有没有被人拆过没接好里面的线哦?把光板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USB接口对地阻值是判断南桥好坏的最明显的方法!怎么不用呢?

补充一下:USB 对地阻值都打了,两个数据对地都是7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USB 对地阻值都打了,两个数据对地都是700多。

你先把触摸板拆了再开机试USB接口好了没有!实在不行建议换EC。

网友:
同意2楼的讲法    先软后硬

网友:
先软后硬,恢复出厂设置,别的机器上GHOST个系统上去。一样再搞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进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开关,U盘启动可以吗?在PE下是否USU可以用。排除软件。我偶遇到过E40就 ...

进BIOS试过了 ,恢复出厂,连BIOS都刷了 ,BIOS里面都认不到   U盘 ,启动菜单里面也认不到U盘,确定是硬件的问题, 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这问题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