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进来看绝对不吃亏)

楼主(2014-12-07):
今天早上去师傅店里面去上班了!师傅还没有来,一客户拿来一台HP笔记本来说屏坏了换个屏多少!报价360客户说换,换好了客户说他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按开关掉电是什么问题?我说你笔记本拿来没有?他说没有。客户就回去取电脑去了拿来一看宏碁笔记本电脑。这时候我就看师傅来了他就给师傅说了。师傅说是主板坏了修的话200以内搞定!客户就把笔记本给我了我打发客户走了后就上楼去修这个了。从迅维回来过后把笔记本学习的都忘完了。估计阿林老师要爆我菊花了。问 了一下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师傅说这是通病宏碁的,我一想哦是NEC大电容哦。我就拆开看就是NEC大电容哈哈。为了安全起见我裸机点了一下还是掉电。现在就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图片不是很清晰啊!苹果手机拍的传不上去)上图

网友:
还不如我直接用撬棍直接撬了 而且只上两颗330  不怎么稳定吧

网友:
节约了不少时间  下次借鉴

网友:
好像要4个一起上,LZ偷工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有些地方,都碰不到这种情况了。我一般都是上6个330UF的电容,怕不稳定

网友A:
这个方法对NEC电容容量变小的奏效,漏电的还应拆掉比较好。

网友:
今天我修的这个本本我换了五个330的

网友:
电容并联以后,  容量会增大的对吧?

网友B:
呵呵 果断换四个330  这个方法不可取

网友:
非常不错,省工省力啊,哈哈

网友:
可以试试  以前拆大电容再装  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
还是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果断换四个330  这个方法不可取

   最好4颗   用镊子也很好撬啊  方便又快捷

网友:
以后也没多少大电容了。习惯全拆装4个,我换过的没返修的。同事不拆加电容台机,返修过两台。

网友D:
不学你的方法,NEC大电容轻微容量不足可以,漏电严重你这样整就不行。还有你机掉电是快捷按键板的问题,与这无关。快捷按键出问题造成掉电和开机不显的都有。

网友:
果断4个330的路过,NEC买是要钱的,成本高了

网友E:
个人觉得这样增加2个 不稳妥  取下NEC 直接加4个 大约在10分钟内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不行呀,不要偷懒呀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此法确实简单,但是不太好用,不长远啊,还是全部拆下来,这样用的比较长远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取掉NEC大电容,换上6个330挺简单的,15分搞定

网友F:
我们也是不东原来的。直接在旁边加电容。稳定的

网友:
哦?下次试试

网友:
还是拔了换稳当些,

网友G:
旧的的NEC坏了吗?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我们都是6个330的电阻,不要偷懒哦、、

网友:
这家伙 一窍就掉了 ,,。。

网友:
我试过,用刀片慢慢割下来,换了4个330上去,解决问题

网友H:
NEC要是完全短了能行?

网友:
此方法很不靠谱,不推荐使用!!

网友:
拆下来换也就十来分钟的时,何必呢,而且有的时候电容本身漏电你加了也不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最好4颗   用镊子也很好撬啊  方便又快捷

我换了10几台了没有返修的我觉得我的方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这样增加2个 不稳妥  取下NEC 直接加4个 大约在10分钟内解决

我做过测试这样加两个330UF的电容可以,目前没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对NEC电容容量变小的奏效,漏电的还应拆掉比较好。

你说得对,这只是对轻微的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旧的的NEC坏了吗?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不是坏了是有轻微漏电,导致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H:
NEC要是完全短了能行?

完全短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学你的方法,NEC大电容轻微容量不足可以,漏电严重你这样整就不行。还有你机掉电是快捷按键板的问题,与 ...

这个我确定不是快捷键造成的,拆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上家原来修好就没有插那个

网友:
楼主偷工减料了;哥从迅维出来都两个月了,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也有好几台了,每台都是用6个电容一起上的!

网友:
此法不可取,但与标题来说还是相符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太好, 不值得推荐

网友:
我换了没反应!!!!

网友:
开不了机,哪位大虾救救我

网友J:
图片也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怎么装的。我一般都是装4个330.

网友:
怕反修,换的六个!

网友:
摄子敲掉,换4个330就好啦,这个方法不可取呀

网友:
这样弄确实快

网友:
我都是拿钳子  剪刀上去干的 ,也不难拆

网友:
我只能在此祝福你不会返修吧。

网友K:
迅维学校在哪儿啊!想学习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会找你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迅维学校在哪儿啊!想学习

深圳福永汽车站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片也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怎么装的。我一般都是装4个330.

是有点看不清楚,苹果手机图片传不上去用普通照的

网友:
图片多看不到。。

网友:
这个方法不怎么好  拆掉也就分分钟的事  你这样还麻烦

网友:
不拆加上面不稳定啊 拆了上4个330电容没返修过

网友:
没有换过大电容,每次都是节点并联330电容,没出现过问题,省时省力安全可靠!!!

网友:
这样我搞过,返修了

网友:
这招不是万能的,你这种只能对滤波不良的有作用,要是NEC电容失容这招是行不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把原来的拆掉,用5个330换的

网友:
连大电容都没卸呀

网友:
直接在旁边加电容。稳定的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是大神啊,先顶一下,继续加油LZ

网友:
只上两颗330 不怎么稳定吧

网友:
我一般全部都给他干掉再换

网友:
方法是不错可是两个330稳定吗

网友:
图省事 返修就划不来了

网友:
还是习惯用330电容改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
啥时候能出个螺丝柱断裂后怎么处理的好方法出来就赞了。

网友:
有些机的这个必须要取下来,

网友:
这个电容不是漏电,也不是容量变小。楼主的做法就说明了是其它原因。可能连培训老师也不知,
但加2个对不起用户付的钱。

网友:
这真的是一种办法啊 学习下 不过现在这种机器好像修的很少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4颗的

网友:
这样比较简单 也能恢复原样

网友:
难道LZ想半年后等NEC电容挂了,又可以收2次维修钱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不过这也是个方法,省点成本

网友:
最好还是挖掉换了,稳妥点

网友:
   下次试试
哈哈

网友:
两颗330,不能多加了么?

网友:
东芝的可以 加电容    这个acer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图片也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怎么装的

网友:
唉,有方法借鉴下了,长个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么偷懒,怕以后会返修 的

网友:
不把那个NEC大电容换下来,那不还短路吗

网友:
NEC 大电容,通病给维修,。。。。。。。。。。。

网友:
我这330的都是料板上拆的,下次找不到了  用楼主方法试下

网友:
美观有节约时间,可以借鉴!

网友:
果断换6个330的电容,绝对不返修

网友:
图片照的太不给力了

网友:
直截用一字螺丝刀弄掉NEC黑壳,这样取电容就很容易了,有烙铁就可以焊下来,不要首先用吹风去取电容,取下来后,我一直用四个220就很好。

网友:
经验啊 。好好学学。老给力了

网友:
你不把NEC大电容拆了以后 还会有问题吧……

网友:
懒人修笔记本的办法不可取。。。

网友:
还是拆了换4个保险点

网友:
NEC电容容量变小还可以  除了330电容还有可以加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是不东原来的。直接在旁边加电容。稳定的

只适合周边没小电容的,周边有小电容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了  比较快

网友:
这样搞会返修的,还是拆下来,换上5个330好点

网友:
全拆下来也不费多大功夫,有的像你这样是加不进去的

网友L:
大电容没取吗,还会出问题的
青蚨子
我到现在没有返修我认为可行
详情

网友:
楼主这样做 能稳定吗

网友:
这办法不可取 新人别效仿这种 得返修

网友:
基本都是4个一起安上~~不能侥幸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直接拆了重新上

网友:
这个方法不好焊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撬掉,改6个330的

网友:
真能稳定吗

网友:
测试到行,给客户这样会返修,

网友:
两个电容可能不行、、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也行 会返修的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拆下来换得好,万无一失。

网友:
以后没有的修了

网友:
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电容没取吗,还会出问题的
我到现在没有返修我认为可行

网友:
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谢谢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弄掉的好,,,也不要什么时间

网友:
这种焊上去会不会高起来哟

网友:
虽然很快~~但是我还是一直换6颗330的上去呵呵~~~

网友:
这个是懒省事,出问题了还要返修。

网友:
省工省料,但就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换了10几台了没有返修的我觉得我的方法可以
修到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把大电容敲了,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楼主这图片效果实在是不太好,冒似还是苹果拍的?不可能吧

网友:
这样也行,太厉害了

网友:
感觉取下大电容比较稳定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

网友:
5个330就完事了

网友:
还是先学学怎么拍照片吧

网友:
这种nec大电容是通病的问题,但是楼主的办法不好,以后会返修,建议拆掉nec大电容,换四个330的电容保证好

网友:
都是拆的换4个330 还没试过这样的方法

网友:
早就这样干了。。

网友:
我都是看有没有空电容的地方直接加的

网友:
怕再次发作,还是330好了

网友:
最起码也要搞个电胶布吧

网友:
是啊,这种不知到能不能用的长久啊,是个问题

网友:
到底是大电容的事情,还是音量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
挺有创意

网友:
这种机子修的太多了,我一般都撬掉,然后上4个330的电容,稳稳的

网友:
蛋疼,直接风枪吹掉剩下最后一层的时候加锡把330电容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这样也行了

网友:
修了很多台了,直接撬下来很简单的,上5颗330的电容,从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样做   不太稳定    楼主很坏啊
  我都是上6个330的

网友:
你的方法不是根治,要根治只有更换掉。

网友:
感觉不太保险!

网友:
拆这个电容很容易的,换了稳定好多,而且比这个漂亮许多

网友:
这方法不可取呀,本来那电容都有问题,何必呢,也不简单多少,还是拆了吧。免得返修

网友:
每次都用斜口钳夹烂、还是楼主的办法快捷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遇到漏电的加多少个都不行

网友:
值得学习,,,,,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个方法跟之前别人发达贴子原理一样的,但是有些机器必须要拆掉NEC电容,要不然会坏事的

网友:
表示鉴赏了。以后实际看看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4-6个330的比较保险

网友: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330的就行了,为什么要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全部弄掉的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换330的容易

网友:
4个330,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这个是维修最快的方法亮机了多烤烤机,可取,客户来拿机子的时候,可以骗骗就说机子修好了,坏的有点严重以后用的时候注意下,随便来点话题,就算在保期内坏再修也推托………………

网友:
大电容为什么不拆下来呢?
觉得还是有隐忧

网友:
这方法还是行,就是不稳当,还是取了加好点

网友:
确实很简洁,这也是一个思路嘛,稳妥点的就还是翘好了。

网友:
来自: 安徽
上两个电容行吗 不稳定吧

网友:
我这边好多人不懂修大电容,,呵,我们要小心的修,不能给人学了去的,,,
,,

网友:
4736这个机子就这个通病吧 NEC电容

网友:
不能这样搞,万一电容漏电,很麻烦的

网友:
感觉上4个比较稳定

网友:
有点坑爹吧。。。。。。。这用不了多久啊。。。。。。。。。。。。。。。一些大电容彻底不能用的就不行。。。。。。。还是该4个330的比较靠谱。。。。。。。。。

网友:
这图不给力啊 看的我眼睛都花了

网友:
换4个就OK 了,一直这都没有返修的

网友:
问一下,去讯维学了多久,那边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也太懒了
拿下来换六个330电容多好?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还有钱铮
多踩一脚是一脚

网友:
短期内应该没有问题 时间长了就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