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4-12-07):
机型:联想B460
故障:不触发。
维修:拆开机器,测无待机3V和5V ,没有腐蚀,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R376变质,万用表测阻值不正常,换后还是无3V和5V,测51123的线性供电3.3V也没有,找了个料板拆了个51125上机,还是不输出,线性电压也没有,于是买了个新的51123,到货后装机3.3V和5V待机都出了,插上电源机器自动开机(注意:所有指示灯均不亮)电流直接上到0.6-0.7,几秒后风扇开始狂转,按开关键关不掉,只有拔掉电源,且CMOS电池如果拆掉再插电源是不自动开机的,恢复到不触发状态,大家都知道B460的又一通病就是EC bios,刷之,故障依旧。
于是上迅维网浏览其他网友的帖子,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8564-1-1.html说的故障和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最终也没有解决,我这个也是因EC 没有发出GPIO信号,联想到之前修ASUS本子时刷错BIOS会导致风扇狂转的现象,觉得还应该是BIOS的问题,加上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608-1-1.html说的B460刷BIOS要南桥和EC的BIOS一起刷,于是果断把两个拆下重刷,一起装机,通电,奇迹出现了!指示灯都亮了,熟悉的联想开机音乐听到了,最后得出结论,此机器的BIOS确实要一起刷比较稳妥,走了很多弯路,差点就定EC换了。献上配套的BIOS供网友方便。 联想I3独显无3v5v不触发通病B460

网友A:
南桥和EC的都包含了吗?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一起刷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EC的程序没刷对

网友:
这机子不知怎么设计的,清灰都可能把ec bios弄坏

网友B:
目前遇到触发的 更多的单刷ECBIOS 可以解决 一起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待大家一起验证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网友:
ASUS 和联想的BIOS毛病多

网友:
确实啰嗦,有些好修很好修,有些不好修就很麻烦!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遇到了铁壳坏的,换铁壳后上电0.6掉电,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难道说每台机器都有单独的一套EC跟南桥BIOS?不明白楼主所谓的一起刷,BIOS的来源是同一台机器上的吗?

网友C:
这款机子刷bios我都喜欢2个一起刷,不然的话容易关机关不死

网友D:
SB 和EC bios都包含了哦,所谓的一起刷就是 两个BIOS同时刷,单刷一个容易出现卡顿 反应迟钝,关不掉机,掉电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和EC的都包含了吗?

两个都包含了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先记下以后遇到就是秒杀的机器

网友:
楼主好经验呀。。下次再也不用到处跑了。感谢

网友:
确实这个BIOS坏,南桥BIOS还会关不了机

网友:
b460机器通病就是多

网友:
维修新手,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触发刷EC的就OK没必要刷SB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刷了EC BIOS好的

网友:
不触发一般就直接刷2个EC 和BIOS

网友:
怎么东西都看不到也

网友:
事实上,B460坏南桥BIOS的情况很少,一般只要刷ECBIOS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b460的BIOS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通病的机器就是好呀

网友:
新手 学习饿了···

网友:
这机器铁壳管子容易坏

网友:
遇到过好多联想 单刷EC 可以开机。但进系统关不了机。把SB EC 一起刷了就OK

网友:
还没遇到两个一起刷的,一般单刷ec,是不是你的ec没刷好

网友:
有上有一台 刷下来试试 多谢分享

网友:
要一起刷的吧 不一起刷会关不了机的 要强行关机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但是是3V微短,80欧,烧机也没找到,客户太急,拿走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先记住了

网友:
我刚修了块B470,修死了,最后板报费了,故障类似于你,但俩BIOS都刷过,我的是51123发热,又查不出哪里漏电,线性电压和芯片工作条件都有,就是输出只有0.6V。

网友:
正好需要,先下来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果然很好用,两个一块刷直接秒杀。呵呵。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出问题很多

网友:
还是先刷下BIOS好

网友:
这机子卖的多,维修也多通病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遇到触发的 更多的单刷ECBIOS 可以解决 一起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待大家一起验证

上次刷了n个不行,叫朋友发过了个,立马亮机,注意只刷ec的。

网友:
b460机器问题多啊,EC BIOS  CPU供电,待机电流微高小短路

网友:
先收藏学习一下,以后维修就容易多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今也刚收到这个本。R376也坏了,R376是249K电阻。我用100K和149K串起用能行吗?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不通电。BIOS

网友:
现在很多的双BIOS机器刷BIOS是都是要一起刷的,前段时间碰到一个E430也是单刷那个BIOS都不好使,结果两个一起刷才能开机!

网友:
我修了很多台这种毛病的了,如关键点都正常,直接刷EC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子刷bios我都喜欢2个一起刷,不然的话容易关机关不死

关机关不了电流停在0.70刷南桥BIOS即可

网友:
正常来说刷EC能好到九成的,呵呵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一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 和EC bios都包含了哦,所谓的一起刷就是 两个BIOS同时刷,单刷一个容易出现卡顿 反应迟钝,关不掉机,掉 ...

怎么装BIOS,要装二个BIOS座?二个BIOS容量一样吗?

网友:
我现在手里都还有一台B460放在哪儿的,没心情修他了

网友:
很多机器是很简单故障,,变态故障一般都是很少的

网友(2021-03-24):
这种问题很麻烦,能解决的不是一般人 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