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不显七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4-12-07):
一台戴尔N4030笔记本,I3的CPU,ATI独显,HM57的单桥。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电流1.2左右,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不久就响七声报警。这样一直报警3分钟左右后,竟然可以显示,关了后又出会这样。换过CPU,重刷BIOS试过还是这样。怀疑是显卡或者是桥的问题,有遇到过同样的现象的朋友吗?帮看下是桥还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A:
确定内存是好后,风枪吹显卡和桥判断是显卡还是桥空焊,然后BGA。此机器显卡爱虚。

网友:
如果内存好的,就加焊显卡把

网友:
独显的机器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的,先排除内存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内存是好后,风枪吹显卡和桥判断是显卡还是桥空焊,然后BGA。此机器显卡爱虚。

内存换了试过也不行。风枪吹过桥和显卡也是这样,判断不出来。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  加热一下  看看

网友C:
开机后网卡那些能不能正常用呢?

网友:
风枪吹下北桥

网友:
dell不自检会出现报7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了试过也不行。风枪吹过桥和显卡也是这样,判断不出来。

不行就BGA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D:
cpu也要试试的,

网友:
7声报警到底是北桥还是显卡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网卡那些能不能正常用呢?

可以显后不久也会死机,还试不到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也要试试的,

CPU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BGA加焊显卡试试吧。

准备报下价搞显卡试试,有结果了再说。

网友:
搞显卡试试

网友E:
INTEL 7声报警应该考虑P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L 7声报警应该考虑PCH

您的意思是单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自检一些外设的时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