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xps13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4-12-07):
2.0接口可以正常使用,3.0插入无任何反应。测3.0阻值中间数据都是350左右,供电500左右。2.0全是500多正常,查了一会以为桥的问题重新植入了下开机还是不能用。最后去官网下了个驱动,好了。。。。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下载3.0USB驱动吗??

网友:
看来首先要决绝软件的问题才好动手啊

网友:
看完原来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可以插在3.0上 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到,不过楼主这BGA技术也是可以了

网友:
冲动冲动魔鬼魔鬼,错杀的桥,客户遇见你是行大运了。先软件后硬件是必须的。

网友:
都是先简单后复杂,比较幸运

网友:
谢谢分 享了,学习中。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呀 先易后难嘛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白杀了桥了。下次先软后硬一定要。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 先易后难嘛

也许在楼主看来做桥比查问题容易些,故些先干桥了

网友:
桥植着过瘾呵呵

网友:
牛  先难后易   好在有惊无险

网友:
楼主是在练习bga的技术吧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直球呢, 没看出来

网友B:
看样子 楼主经常是先难后易   把BGA功夫练的炉火纯青的

网友:
    板字最后能、 修好就行,经验慢慢总结

网友:
3.0的机器刚出来的时候都是要装驱动的 后面的就没用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 楼主经常是先难后易   把BGA功夫练的炉火纯青的

是啊,练得确实很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