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Jetway)蓝光系列X-BLUE 77A3L主板维修

楼主(2014-12-07):
(图片)

网友:
坏得还真不少

网友:
材料真不少LZ你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这板坏的不少啊,CPU供电上管,内存、桥供电芯片,上、下场管。楼主多收点!

网友:
F72815芯片3脚在这里应该是基准电压脚,一般外部连接分压电阻多,把3脚断开接地这个引脚本身内部基准电压值也会异常,所以造成内存主供电输出偏低,这个引脚在这里可能也是连接6脚相连串联分压电阻进行调节内存主供电输出大小作用。

网友A:
估计是2R2坏了导致G极悬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R2坏了导致G极悬空吧

有可能是吧,我测管子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R2坏了导致G极悬空吧

2R2在这里是个启动限流保护电阻,如果本身损坏的话,也会引起从芯片F72815 本身 2和4脚输出的驱动信号电流过大烧坏Q1和Q2 N沟道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