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开机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4-12-07):
北桥 加焊不行啊!

网友:
BIOS 刷了 也不行

网友:
亮屏了没有

网友:
广达的主板掉电,应该是欠压保护要么是信号不持续也会引起,找图纸看慢慢查!

网友A:
查供电正不正常, 好像广达的掉电    HWPG这信号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 电流跑0.9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正不正常, 好像广达的掉电    HWPG这信号很容易出问题!

恩 我在测下啊 !

网友:
可能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不跑U引起的,都查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
缺电压 吧,再看看转换压出来完没?

网友B:
显示没有,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没有,就掉电。

没有 显示啊

网友:
测量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按着时序测量哪个电压没有,就修哪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