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

楼主(2014-12-07):
现在电池不充电。我有些迷糊了。请指教怎么查(电池能开机,电源也能开机)
PR67输入19V,无输出;PD8、PD11无输入无输出;PQ20的1脚19V,PR65(10K电阻)PR61(47电阻)两端19V;PQ16是P沟道19V输入,控制级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现在是18.8V),我该怎么修

网友:
PQ16是电池放电管,单用电池时导通。适配器供电时截止。PQ25、PQ27组成PWM电源上、下管为电池充电。电池不能充电不应查那儿,你搞错了吧!

网友:
充放电这方面修的太少了,看了一下楼主上的图,那个PQ16不是给电池充电的,应该是放电管吧,还有就是,你把电池和电源都接上开机进系统,看看右下角提示的什么啊,。还有就是,查查EC还有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什么原理。我没查过
需要查那些点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上,要想PQ16导通,PQ23管子的控制信号必须为低电平。ACOFF或VIN要有高电平,从不是事儿书本第一十二章提到的AC0FF信号来自EC-6251只有在系统程序控制电池强制放电时才发生高电平,所以此电压PACIN的信号来源是关键点。要明白的就是测量PQ20控制极的电平就可以判断问题了,有高电压则是PQ20损坏,若无则是测PD11正端有无电压,若是为低,则是PR67损坏或是PQ23被控制导通,要是截止状态,则是PC52电容出问题吧。对这些电路研究的还不深入,今天是现学现卖了

网友:
既然PQ25、PQ27组成PWM电源上、下管为电池充电,电池不能充电为何不应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