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宇显示器高手看看这个怎么修。感谢

楼主(2014-12-07):
如图。有一个暗块。打开显示屏的时候暗块消失。过2秒钟。然后显示屏稍微变暗。接着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暗块。求问。怎么修。是LED灯的问题吗??谢谢。显示器型号LM1800w。大宇.

网友:
LED灯珠坏了一个

网友A:
你查查看是灯条的问题,还是点灯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下边的灯坏了,修吧

网友:
应是灯坏了,只有拆开修

网友:
需换LED灯条

网友:
LED灯坏了,换吧

网友B:
曾修过同样的故障,更换升压板OK。

网友C:
修过类似显示器 海尔的  换了升压板   用了3个月   又坏了    有换的灯条

网友D:
换LED灯就可以了,不需要换条

网友:
估计是坏了几个LED灯珠所致!

网友:
这个只能换灯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LED灯就可以了,不需要换条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修过同样的故障,更换升压板OK。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掉呢?。没有什么工具。求问怎么检测呢。手中只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类似显示器 海尔的  换了升压板   用了3个月   又坏了    有换的灯条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掉呢?。没有什么工具。求问怎么检测呢。手中只有万用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看是灯条的问题,还是点灯电路的问题,,,,,,,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掉呢?。没有什么工具。求问怎么检测呢。手中只有万用表。 求问。怎么检测。求给教程。给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 ...

这个应该是3个一组的,有虚焊的地方,在冷的情况下会亮,由于虚焊导致打火发热,从而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是LED的  淘宝上买一块排阻灯条吧  考验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 ...

拆出来了。是单边6针的LED灯条。我的是大宇显示器。楼上的图。是百度搜索的。实际是显示屏右边中间一块的地方变暗。因为当时没法拍图。就找了一个类似的。我这样的可以更换什么样的灯条呢。总共4组。一组10个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显示屏。头5秒。是好的。然后那边就自动灭掉一块。如果是LED灯坏了。为啥。开显示屏是好的。过一会才灭 ...

不知道你修好了吗  我刚看到回复  网上卖的灯条  几块钱  回来像换灯管一样换上

网友:
是灯条有问题

网友:
是有一个led灯坏了

网友:
应是灯坏了。

网友:
不知楼主修复的如何,应该给大家回复一下

网友:
是灯坏了,好搞的。

网友:
这个占多半是LED灯坏了,也有可能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旧的灯条,从破屏上拆,不是升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