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显示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12-07):
小弟菜鸟,才学会修显示器。前天接到一个显示器,客户反应显示屏亮一下即灭。我当面试了一下,确实如此。让客户楼阁电话,修好了通知他。
于是果断拆机,这种问题一般要么是灯光问题,要么是高压板问题,心里也有底,拆开机后,果断先用通用高压条点亮一下试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外接高压板正常。于是准备换高压板。同时心里又想着,如果把这块板子修好,水平就又高了一节。(这个显示器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于是在论坛搜索相关资料,没找到电路图,但看到有个帖子说的是把电容都换掉就好了,他的那个现象和我手上的是一个型号的。电容也没有鼓包。于是就把大滤波电容都换了,还真是神奇的好了。惊喜之余,准备烧会儿机,顺便去下厕所,(嘿嘿,人了很久了)。

网友A:
我去厕所回来,悲剧了,显示器电源灯都不亮了,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走之前还好好的呢。于是拆机测下电压,5V没有了,12V短路了。高压控制那块一个4620的芯片坏掉了,应该说是它坏了,把12V短路了。唉。手上也没有这个元件,心想这下只有改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A:
于是开始先把两个4620和控制芯片拆下来,(什么型号我忘了,仍在元件盒里面了)。找到ON/OFF,电源和地,一切就绪之类,通电开机。结果只有显示器灯亮,屏幕什么也不显示.....郁闷中。。。。。。

网友A:
于是又把高压板拆下来,用外接的12V给高压板供电,接主机信号,一切正常了。当我再把高压板接回去,用显示器自身的电源板12V时候,高压板就又不工作了。(12V实测18V,ON/OFF始终维3.2V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郁闷了两天,没找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二极管测过了,没事,电容也都换过了。还没有好,期间客户来催了一次,说急用,于是我今天就用了一个监控的12V/2A电源塞进显示器里面,单独给高压板供电,一切正常了,现正在烧机中》。。。。
各位看官指点下,5V和12V同时用的话,高压板就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呀?
写的有点乱,请看官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厕所回来,悲剧了,显示器电源灯都不亮了,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走之前还好好的呢。于是拆机测下 ...

通用高压板上应该就有类似4620的芯片吧!附近的电解电容也要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于是又把高压板拆下来,用外接的12V给高压板供电,接主机信号,一切正常了。当我再把高压板接回去,用显示 ...

去原来高压板的12V供电断开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原来高压板的12V供电断开了没?

已经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板上应该就有类似4620的芯片吧!附近的电解电容也要换掉!

谢谢,我手上这几个通用高压板,上面的芯片是4606,不知道可以代换不?

网友A:
今天开机了1个小时左右,显示屏又不亮了,现在准备按前面那位大神的提醒,拆掉通用高压板的4606代换试一下。

网友C:
不亮 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 电压都正常么

不亮的时候,我测电压还是正常的,5V实测为5.25V,12V为18V,ON/OFF信号为3.2V

网友:
怎么真么乱  你换换板子试试到底谁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于是开始先把两个4620和控制芯片拆下来,(什么型号我忘了,仍在元件盒里面了)。找到ON/OFF,电源和地,一 ...

你要测一下4620的道理是不是跟4606的一样!两个4620应该有一个好的!是个双MOS管!换最好换一对!记得把原来短路那边的电解电容也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开机了1个小时左右,显示屏又不亮了,现在准备按前面那位大神的提醒,拆掉通用高压板的4606代换试一下 ...

不亮后在开关一下,还能亮一会儿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亮后在开关一下,还能亮一会儿不?

不会亮,现在已经确认四组灯管中的两组坏掉了,直接忽略,用另外两个好的灯光,就是屏幕稍微有点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测一下4620的道理是不是跟4606的一样!两个4620应该有一个好的!是个双MOS管!换最好换一对!记得把 ...

嗯嗯,谢谢提醒。我没换4620,发现其中四组灯管中有两组坏了,用另外两组就好了。谢谢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现在已经确认四组灯管中的两组坏掉了,直接忽略,用另外两个好的灯光,就是屏幕稍微有点暗。

灯管坏了把MOS累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谢谢提醒。我没换4620,发现其中四组灯管中有两组坏了,用另外两组就好了。谢谢指点啊

呵呵,剩下的这两根所谓好的灯管估计也用不久的!你想啊,它们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又是一天装到这显示器上的,又一起用到现在!告诉客户灯管也有毛病,想便宜就这么将就着用,再坏就必须换灯管了!加钱!

网友:
不错的经验,就是少了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剩下的这两根所谓好的灯管估计也用不久的!你想啊,它们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又是一天装到这显示器上 ...

嗯,说了,告诉灯管还有点老化。现在还能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