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方正FP2226AFW求帮助

楼主(2014-12-07):
自用方正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开机,开机测 5V电压只有2V左右 14V 只有12V左右。根本不用修,只要测完各电压又能正常开机,电压均恢复正常,但用过4  5 天或7  8天,又同样的现象。开机测完又正常。出来大电容,其他电容全换新的了。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虽然是自用但不想老拆机啊。板子图如下
请告诉我该查什么地点。

网友:
这个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边上的一个小电容。。换一个哪。。50V那个小的。。那个是一个启动电容。。

网友:
大电容换换吧!还有开关变压器与散热片间有个电解电容你换新了吗。

网友:
改换的换了,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稳压电路,TL431查一下,

网友:
没修过  不知道啊

网友:
软故障换电容的居多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把光藕换了吧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看一下反馈的贴片电阻掉焊盘了 我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