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摔头的g455

楼主(2014-12-07):
                                                             主板板号:la-5971p
                        电流到1.210不显示,初步判断没检测到内存
跟客户沟通好后拆机检测,发现进水,再次沟通好进行维修
进水的地方仔细看了一遍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看外部接口也没有损坏的地方,通电测电压,内存,桥,总线显卡,cpu电压都有,北桥虚焊了,那就那就加焊试试,因为进水的要烤一下主板就加焊了北桥,没反应。看来是主板电路有问题,再次测试了电压没问题,測时钟也有波形,当测到无线网卡复位时找的了问题电压只有2.67v,发现问题就先看了一下图纸,分析了一下原因:电压异常,u29性能不良和后继短路。u29短接了还是一样,短路测试対地阻值也正常,先不管断线,把plt-rst#断开还是一样,晕电压问题?测得都正常啊,想到以前有修到过电压出的有点晚,那就再测测吧,一测发现了问题北桥电压等一会就掉了,那就看芯片pu701吧,测试发现电压开启信号都正常,晕芯片坏了,那就换,找了一顿料板没有那就再看准备买芯片都我侧到pq701上管输入端电压是发现有时有时没有,断电测公共点到上管不同,飞线,上电终于正常了。
这本来是个小问题就是因为不细心把他给复杂化了,晕。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请见谅

网友:
公共断飞线呀,19V的吗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鼓励发帖

上传图片 方法 下图

网友:
发点图纸截图上来吧!这样看着累,看了半天也不知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19V时有时没有?

网友:
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同感,我也没看懂,详细点,带上截图

网友:
公共点进水腐蚀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引起的吧  是要细心啊

网友:
多测量,少走弯路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我还是上传不了图纸,问题原因就是公共点到pq701中间有几百欧的阻值,导致北桥电压有时有时没有,引起PLT_RST#电压变成2.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