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发黑不上锡怎么办?

楼主(2014-12-07):
粘了松香在海绵上擦了擦也没用啊

补充内容 (2014-12-8 10:16):
白光888d带的,应该够好了。是我不会用啊,新手,要是有人教教就好了。。。T_T

补充内容 (2015-1-1 02:07):
已经解决了。是焊锡丝有问题,我温度调得也不够高,调到320度,顺利上锡了

网友:
细砂纸刷掉表面黑色物质,在上锡……试试短时可用

网友:
温度设定在200度,头粘上松香后用锡条与其摩擦效果不错。

网友:
使用拖锡线拖锡的时候 拖锡线必定有些锡 将洛铁头放在上面来回的摩擦 就可以发亮 洛铁头就可以上锡了 楼主不妨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不行的  换个新的罗铁吧  大侠

网友:
主要还是烙铁头质量不好。。。。。。。。。。。

网友:
确实有质量问题

网友:
先用细砂纸刷掉表面黑色的东西,然后沾上焊油,再在锡条上来回擦一下,粘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拆过桥的料板,在焊盘上乱磨,铬铁电源要打开哦,一直磨亮

网友:
烙铁头发黑都是因长时间高温表面氧化所致!平常使用时应注意保护烙铁头,不用时尽量断电,用时再插电。用完后在烙铁头上贴点焊锡上去,保护烙铁头表面不被再次氧化。当不粘焊锡时用细砂纸打磨表面,在200度时粘松香镀焊锡上去,让焊锡包裹住烙铁头。切记不能用锉刀锉修烙铁头。

网友:
已经弄好了。在固体松香里蹭蹭就把黑的蹭掉了

网友:
我的烙铁也是!再用买个好的!

网友:
刮了 上点焊锡 烧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

网友:
有种焊嘴修复膏,当温度足够时,在修复膏里插两下就好了,,,但不久就会重复...还时换支刀型焊嘴吧!!

网友:
不想换头平时用时要注意保护

网友:
一般就是先掉电,然后细沙纸磨亮,再上电在它升温的时候把头子放到松香里,等温度高了就让它在松香里面上锡,我的也是烧死掉,这么搞就好了。

网友:
真白光烙铁有专用的清洗海绵

网友:
用刀削一部分铜丝,最好成丝状,将烙铁头上电到250度,上松香,上钢丝上蹭一蹭就OK啦,然后立马上锡

网友A:
尖头的很容易这样,我换刀头后,发黑不沾锡时,在海绵上一擦,光亮光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尖头的很容易这样,我换刀头后,发黑不沾锡时,在海绵上一擦,光亮光亮的。

直接擦一擦就行吗?要不要蘸一下松香或者助焊剂再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擦一擦就行吗?要不要蘸一下松香或者助焊剂再擦?

不用,直接擦,动作要快一点,海绵的湿度要合适。
楼主真用功,凌晨1点了,还在网上。

网友:
用美工刀削去黑碳。

网友C:
你这个不行的  换个新的罗铁吧  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行的  换个新的罗铁吧  大

换了白光的焊台,这个直接扔垃圾桶了。
原来不是我技术不行啊(实际上确实很差,哈哈),是这个电烙铁太垃圾。

网友:
细砂纸打磨也不行吧 把保护层磨掉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刀口的嘛,这样的头,我真心感觉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头的很容易这样,我换刀头后,发黑不沾锡时,在海绵上一擦,光亮光亮的。

是的,我只用过一个尖头的,然后就没用过,感觉超难用

网友:
表面氧化了,用东西摩擦掉后上锡就可以 了

网友:
学习一下,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一直上锡,融掉黑物质为止

网友:
先低温上锡,用松香,然后高温使用,一般温度别太高,超过400就不吃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