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楼主(2014-12-07):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联想V460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一看能加电 以为是内存 心里暗喜 重插后还是不亮 拔掉电池看到待机0.23 拆开摸摸CPU后面的上管很烫 拆掉后待机正常 刷刷换个上管 一点还不亮 没思路了 求大婶

网友:
不是先查3、5V的吗?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高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所以我先找的上管 小铁片那种

网友:
换掉上管以后,电流跑多少了?CPU电压有没有出来啊?你没说完嘛。。。。。。。。

网友:
把上下管和芯片全换了吧

网友:
触发后不亮时电流多少了?CPU上管坏时一般不宜只换它了事儿!还查管理芯片及CPU是否亦损坏了。

网友:
上管坏了。排除CPU没有,可能还是,CPU供电模块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