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711N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2-07):
今日上午接一台三星711N显示器,故障是指示灯频闪,不能开机。打开机壳,拆开电源一体板,两个25V820uf鼓包,另一个25V330uf鼓包,果断换下,测电压5V正常,而14V却只有1.5V。监测高压部分,发现有短路。平常经验是断开高压14V,另接一个高压条,于是动手改装高压条。联机显示正常。本次维修应当结束。为了探究高压有短路出现在哪,于是开始检查,高压部分有两个MOS管,八脚的型号是SP8M3,其中有一个击穿短路。手头没有这个管子,查资料4606可替代SP8M3,手头有4606,于是动手用热风枪取下两个SP8M3,换上两个4606.更换后加电,测试14V正常了,取下装好的高压条,以留作其它用。装机后显示正常,至此这太显示器维修结束。维修过程没有拍片,请原谅。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图文并茂才能懂……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压板维修查升压对管是最后一步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最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