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无待机到开机掉电

楼主(2014-12-07):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Y450,故障为不加电,待机电流从0.68瞬间掉到0,拆机实测无待机3V和5V,测量3V和5V电感对地阻值很小,手摸待机芯片ISL6237发烫,拆除待机芯片后3V和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更换ISL6237后产生了待机电压,心中一阵窃喜,以为已经修复了,没想到按开机键电流0.02瞬间掉电,肯定哪里短路了,继续检测,费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测出来,后来发现硬盘接口供电处的电容阻值很小,几乎短路,拆除电容后还是短路,没办法,只能烧机伺候了。在电容两端接上3.3V电压,用手摸一个个芯片,结果发现声卡芯片很烫,果断拆除声卡芯片ALC962,再开机久违的LOGO出来了,现在只等声卡芯片发来完成任务了。

网友:
原来是声卡的问题啊,确实挺费劲还是烧鸡方便。

网友:
原来是声卡的问题啊

网友:
声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