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教,昂达H67/H61掉电问题

楼主(2014-12-07):
现象:内存没供电  CPU无输出电压 。上U自动掉电重启几次就保护了  不上U不掉电(U供电控制芯片换过了,管理芯片暂无)

这种不能插诊断卡的  到处没电压的 要怎么下手? 求具体思路(不要说什么时序 供电 时钟 复位的 不太懂)

网友A:
现在的新板子,和笔记本的上电时序都差不多了,你要先把内存电压弄出来,估计CPU的电压自己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板子,和笔记本的上电时序都差不多了,你要先把内存电压弄出来,估计CPU的电压自己就出来了

检测出来问题了,CPU上面点点,一个2R2电阻短路  追到旁边一个RT8120A 都换了之后 电压出来了,  还是不过内存 。嘀嘀嘀滴长叫四声 准备刷BIOS看看

网友C:
泥煤,2r2电阻短路,你搞什么飞机。电阻哪里有短路的说法。

网友C:
2R2就是2.2欧,你以为它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泥煤,2r2电阻短路,你搞什么飞机。电阻哪里有短路的说法。

哦哦哦 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R2就是2.2欧,你以为它短路啊?

电阻不能短路吗?

网友D:
没有电压有诊断卡也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压有诊断卡也没有用啊

那诊断卡干吗用的

网友:
先把内存的供电搞出来吧

网友E(2015-01-06):
你修好了吗?LZ

网友:
电阻没见过短路的。

网友:
楼主,你叫我们不要说时序 供电 时钟 复位 ,那你发帖求助什么?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了 。不过楼主说的2R2电阻短路没看懂!

网友:
先把内存电源弄出来

网友:
那就一步一步量

网友:
先把内存的供电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压有诊断卡也没有用啊

你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修好了吗?LZ

修好了 应该是CPU电压 控制芯片RT8120A(八脚的) 坏了, 然后连着的2.2电阻保护了。都更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出来问题了,CPU上面点点,一个2R2电阻短路  追到旁边一个RT8120A 都换了之后 电压出来了,  还是不 ...

先查内存条件,,正常的话可以尝试换一个自己Bios芯片刷上去试试。

网友F:
查一下是不是RT8120A坏了,和周围的电阻一起查.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修I好了~~ 不是内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是不是RT8120A坏了,和周围的电阻一起查.

额, 查到了  是周围的元件坏了

网友G:
内存供电都没有  搞个毛线啊~换管子  跑线啊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供电都没有  搞个毛线啊~换管子  跑线啊先

毛啊 不会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