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冷静王WIN7版的电路图!

楼主(2014-12-07):
紫色电压始终只有4.1V,开机不能带负载。。不论是短接绿黑还是上机PS-ON,测12V 5V 3.3V都正常,但就是不能带负载,上机PS-ON表现是机器不亮,显卡和CPU风扇转速缓慢,电源本身风扇转速也慢。。。
同时短接开机紫色依然是4.1V。。。
所有电容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想找此
电路图
研究下,请有这个的给个链接啊。感激不尽。。。
win7

网友:
大神们早安,昨天都休息了吗?求图纸啊。。

网友:
求电路图啊。。没处下手了。。没电路图参考查一下

网友:
来人啊。求图纸啊,大师们早上好

网友:
待机电压就不正常,感觉应该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如果辅助电源输出电压过低,主控是推不动的,检查下辅助电源的电容和稳压电路

网友:
前几天有个dell电源的帖子和你的故障类似,辅助4.1v,你参考下。另外,建议先搞定辅助,图纸一般都是比较难找的,可能电源就ok了。

网友:
查辅助电源TL431稳压电路,可能是电阻变值或电容不行TL431本身不良引起, 电源都大同小异,相信到WIN XXX版本也不会变多少.

网友(2015-01-06):
基本上是辅助电源问题,重点查辅助电源。

网友:
你先拆开看下 驱动芯片是什么 在看看保护芯片是什么 现在一般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基本都是pfc电路问题坏的最多的是mos或者那个电容失效 还有你的反馈的电阻 你好好看看

网友:
同型号的图纸可能没有,相似的图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