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13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4-12-07):
手上有只HD6790,核心没有供电。供电IC是6213。量过EN脚是0V,RT脚也是0
V。看NE脚电路就一条线经一电阻后就有3。3V了。这脚是高电屏如何得到?
这个IC还要测量那里呢?要什么要求才能让这个IC工作?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个电阻应是上拉电阻吧,芯片的EN脚还应有控制元件。若确是你画的这样,那可能肯定芯片已坏。

网友B:
首先要拆下电阻测量是不是好的。一般情况下电阻是没有坏,进一步查3.3V经上拉电阻后还有一路受控电路,跑下电路,一般是LM324 358运放或两三极管组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个电阻应是上拉电阻吧,芯片的EN脚还应有控制元件。若确是你画的这样,那可能肯定芯片已坏。

谢谢,经你一说,我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果然还有控制电路在背面。我跑跑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拆下电阻测量是不是好的。一般情况下电阻是没有坏,进一步查3.3V经上拉电阻后还有一路受控电路,跑下 ...

谢谢,找到控制电路了,我跑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