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显示器按键故障

楼主(2014-12-07):
我有一款三星S22A350B型号的显示器起初不亮,经检测是驱动板有问题,驱动板型号是SA300的,换了一块驱动板后,按键不能用了,但是能点亮,给按键供电也有亮红灯各触摸键无反应,求高手指点一下,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其他故障?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你换的是原装的三星驱动板吗??是的话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是这样的,最后给客户说是开关坏了  呵呵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应该是有程序的你尝试刷一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三星有时升一下级就OK啦

网友:
驱动板能修还是劲量修  按键板太麻烦